大伙进来帮忙看看 那个是显卡

楼主(2010-08-01):
本人菜鸟今天碰到款 NEC 型号 PC-LL550KG笔记本 开机显示logon过后就灰屏了  进BIOS不会灰     故意进BIOS等2-3分钟 等机器热了 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 重启也没事    估计是显卡问题了  现在主板上除了CPU之外  还有2个桥 不知道那个是南桥北桥显卡  都是AMD

AMD218S6ECLA21FG  和 AMD216LQA6AVA12FG    怕加焊错

网友:
晕  靠近CPU的就是了啊

网友:
你按集成的   上面的也说 的对            你也可以看线的分布   多的是南桥

网友:
谢谢  AMD218S6ECLA21FG是北桥了显卡集成在里    AMD216LQA6AVA12FG 上面写SB600应该是南桥  呵呵

网友:
到百度上搜一下比较准确,到AMD官网看一下,更准确

网友:
la 216的是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