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不触发

楼主(2010-08-01):
同行拿过来的板子,说没修过,不开机,拿到板子后,首先仔细目测一遍,没发现有被维修过的伤痕,大致测量了一下,没发现有短路的迹像,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A 各路M电压都已经出来,看似待机正常,我测了一下开机键那边电压,发现不正常,4.9V,正常应该是3.3v 拿着图纸看一下,开机键有到键盘接口,扩展槽接口,还有到D21 D22的负极,D21是接到H8上面,D22也到PMH7的,两边上拉电压都是3V,而到开关这边却变为5V,估计是不是板层有短路了,这样的话,就好办了,找到刀片,将线路从D21 D22的负极这个地方切断,然后通电测试,测得此处电压已然正常,对地短接一下,发现电流起来了,即然这样,就可直接飞线到键盘开关脚,不过要先把开关脚挑起来。装机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OK

网友:
直接飞线到键盘开关脚,有隐患。?

网友:
人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
没有事。不过要把线飞好一点要不然开关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