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高温

楼主(2010-08-01):
   ASROCKR的一块主板,型号P4VT8+
是用20P供电的,客户刚拿来是有个(CPU边上)下管爆了,
我换了后,不稳定,有时点的亮,有时会断电,<还有就直接保护了,像短路一样>
点亮时上下管的温度好高(有个下管那锡都可以看见它熔化了)

我想是不是下管不行,就把4个上下管一起换了,
可还是一样~~~~~下管那里,还是一下就熔了~~~~~

网友:
测量一下各相MOS管的G极电阻、电压、波形  必须平衡
检查各相BOOT端接电容和二极管是否正常,连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