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8-01):
待机0.05 触发到0.6掉电 查到ADP3205 22PIN VCC3B电压被拉低到0.25V 17PIN DPWRGD的VCCB电压正常

网友:
1.8v是否正常

网友:
顺着3B产生电压,这条线路查下去

网友:
VCC3B或许有短路也不一定,加电烧下

网友:
LZ先确定下上CPU没有,不上CPU即使上假负载也照样会掉!

网友:
/??????????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
查VCC3B应该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