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白一层,发蒙

楼主(2010-08-01):
显示器图像白白一层,发蒙《不是模糊》,加速调低又太暗,郁闷,修过这种机子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调一下对比度。

网友:
换一条新的VGA数据线

网友:
牌子HPC / HKC? 是的话进工厂模式调对比度

网友:
显象管灯丝电压不够,想办法重新给灯丝电压搞高点试试(断开以前的灯丝供电,找跟粗点的漆包线或细点的电源线在行输出变压器的磁心上绕上个两三圈接出来给灯丝供电试试,如不行再多加绕一圈看,不要绕太多最多就几圈就行了,呵呵 多了灯丝会烧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我试试去。

网友:
彩电可以考虑这样做,显示器还是最好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