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难点的就无法下手,真悲哀!

楼主(2010-08-01):
    一个478的板子,诊断卡上的有两个灯不亮。一个是复位一个是CLK。开机复位灯亮下就灭了正常。CLK灯不亮了,现在就不知道怎样修它了。时钟换了,时钟晶振也换了。我想说的就是我竟然搞了半年的时间还不知道怎样去修那样的诊况,说起来真是狠自己那么的无用。虽说天天面对那些板子。如果出了大一点的问题就不知道怎样下手。我想搞维修这行的也太难了,还是自己根本就没好好的去领误。现在烦得狠。还请各位告诉我下这快板子怎样修。不然的话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还想问一下维修这行业是不是要慢慢来?可是我家里只给我一年的时间,现在怎么办?我也一只没打电话,怕的是什么。总是叫我努力。我听都听烦了。太多的压力,现在只知道我要搞快点学,不然我过年也不知道怎么回去。想找位师父,天意啊,只有自己慢慢弄!

网友:
     汗,修主板不要太依赖诊断卡,像你所说这种情况,先把各个工作条件测试正常再说吧,直接一来就说诊断卡跑什么,亮什么………………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一向不变的思路,楼主慢慢来

网友:
看楼主的头像是游戏上的人物  那你平时是玩游戏的时间长 还是学习维修看资料的时间长

网友:
1\放正心态----不是所有的都可修复.2\提高技术----具体对于主板来说,一般的电压级别的相对容易维修,到了信号级别的就难了.平时多看别人的贴子,更要注意吸收.

网友:
楼主先把理论基础补一下吧。

网友:
修主板,主要的还是提高电子技术的知识,学习电路图,看元件功能,学会测量元件的好坏!勤动手;再有就是学习人家的维修经验!平时没事,就多练练手。

网友:
我也挺有感触的,电压问题表象比较直接,涉及到信号问题就无从下手。还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不够,另外感到工具设备还是齐备些好,不然没办法干。

网友:
没时钟,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如供电,PG等

网友:
电压    一切根本,当所有电压都齐了以后,就压桥,U座,我更喜欢轻轻的折起板子来。

网友:
LZ可以参加下基地的远程,听 了肯定有帮助的,以前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从听了远程后思路有了。

网友:
呼。像这样的问题,LZ都已经跳跃式地处理过了,还不好的话,只能从头开始了,时钟没有的话,供电条件有没有满足了呢,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的远程在哪?怎样进……

网友:
慢慢来 不要急, 人不可能一步登天

网友:
楼主年纪也就20几岁吧,电子基础怎么样,要是死记硬背
那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说板吧  先不用管他灯亮不亮  按着时序来查  先查主板所有供电  再查所有时钟 再看复位正常不正常
再说人  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  没师傅带就靠自己一个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想学得快一些 可以参加基地的远程培训

网友:
1.查全板供电情况,  2.查下时钟IC的PDF,对应脚位测一下时钟情况(单桥板先加焊一下桥). 3.上假负载查CPU测试点..         请LZ最后把测试的相关数据发上..让大家好判断.

所谓万事起头难.哪有人没会走就会跑的?  对自己要有信心..调整好心态..相信很多老前辈的宝贵经验都是碰钉子碰回来的...失败时多想想自己不是最好的一个,但绝对不会是最差的一个.

网友:
漫漫来我也是新手 先量下各路电压正常不 检测卡并不代表一切 有时后也回骗你喔

网友:
我一般不怎么太过相信诊断卡。就先查电压,再查时钟,然后再查复位。先查CPU,再查内存,然后查南北桥。我的流程就是这样。中间不管查出的电压是多少,先把流程测一下再说。有一些CPU的供电故障是南北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