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17寸液晶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0-08-01):
方正 17寸液晶几分钟黑屏:
原来是电源板的开关变压器坏了,因没到同型号的电源板.所以换上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但换上之后,没用到半个小时突然黑屏,换了两块电源高压一体板皆是一样.指示灯是亮着的.
按开关按钮可以再开机显示,过了几分钟再黑屏.亮度显示都正常,好像不是灯管老化的现象........

网友:
检查下灯管了没?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出现此现象,外接灯管看看

网友:
还没有拆下灯管检查,拆灯管比较麻烦
但显示的时候都正常,未见灯管有老化的迹象

网友:
不一定老化了要保护吧。
    有一组电压,电流跟别的不一样就会保护。既然高压板没有问题,那就是灯管的事了 ,在麻烦也要修啊,
   要不就去下保护,

网友:
先外接 4个灯管  测试下

网友:
先外接 4个灯管  试一下看.

网友:
灯管和灯管接头都要检查下嘛

网友:
换了灯管……这下麻烦了,在装的时候不小心用一字螺丝刀把屏线划伤了一点,点亮屏一条1CM长的白色竖线,这怎么弄呀,各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换了灯管……这下麻烦了,在装的时候不小心用一字螺丝刀把屏线划伤了一点,点亮屏一条1CM长的白色竖线,这怎么弄呀 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灯管……这下麻烦了,在装的时候不小心用一字螺丝刀把屏线划伤了一点,点亮屏一条1CM长的白色竖线,这怎么弄呀,各位大侠

网友:
兄弟你 悲剧啦  怎么回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肯定是灯管问题吧,做这个要心细哈,屏线断的可以用导电银漆(也就是导电胶)来修复

网友:
灯管不匹配,请重新更换

网友:
或者是高压条不匹配,

网友:
就是灯管的问提

网友:
灯管焊接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先外接灯管很快就能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换了灯管……这下麻烦了,在装的时候不小心用一字螺丝刀把屏线划伤了一点,点亮屏一条1CM长的白色竖线,这怎么弄呀,各位大侠

这个屏坏了,下次拆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