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6严重短路维修请教...!(已OK)

楼主(2010-08-01):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明基JOYBOOKR56(本机停用了半月后开机出故障) 通电电流表打满 严重短路 拆机 裸板通电一样电流大 19V电压降至1.1V,断电测供电端对地阻值 几乎为零欧 经查供电端一个MOS管短路 供屏高压的供电路上一个电容短路,去掉此坏件,19V电路对地阻值还是为零欧,几乎查遍了所有电容和MOS管 找不出短路点 请教各位高手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急呀!没人遇到类似故障吗?

网友:
把电流表控制在2-3A左右,接上烧,有发热发烫的部位就是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调低电压慢慢加压。摸发烫的件就是坏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把DC电源的电流调小点,接个19V上去烧,那里有发烫就那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多台了  在屏线接口的哪个电容  取了百分之80能好

网友:
屏线接口有两个电容  把后盖打开就能看到起  取下面个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现已修好了:屏线接口电容确实坏了 ,4427 和MAX8734A电源控制模块也坏了,换了一切OK!(很有意思的是:起初换了屏线接口电容和4427MOS供电管 19V任然严重短路,用12V烧不出故障点,没发现那里发热,但电流表却打满,电压下拉到1.2V.最后干脆用19V烧 ,电流调到5A,通电瞬间,听到板上有异响,但看电流却只有0.25A,居然不严重短路了,用手摸MAX8734A此时发热很烫,立刻断电。再测19V对地阻值,已经有很大的阻值了,换8734OK

网友:
用电流法,触摸法,一般可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短路应该是最好修的了吧?

网友:
昨天老师给我一个华硕A8J大短的,我量电感,电容,好多短路的,我没想到烧机,就先拆短路的元件,但拆了一堆还是短,后来让同学直接用十九伏烧机,一个显卡的漏波电容,爆炸,去掉OK,郁闷死了,新手没经验,下次我就敢了,哈哈哈

网友:
电烧发最快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