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CPU外核供电短路

楼主(2010-08-01):
机型:IBM  T22笔记本
现象:开机,电流到0.456A不动,黑屏
检测:测量CPU内核供电为1.3V,外核供电为0V,外核供电主控为MAX1714,测量上下管中点输出电感对地阻值为1欧姆,摘下CPU后,阻值为675欧姆
问题:怀疑CPU 外核短路,应该换CPU ,是这样吗?求指教
该CPU得标注为:     L122A163  SL53T
                            KP   900/256
      请问哪位有该CPU?

网友:
这笔记本比较老,CPU较少,取下CPU用电流法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