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CPU旁的FR3709Z场管烧了,用那种代换?

楼主(2010-08-01):
754主板,CPU旁的FR3709Z场管烧了,用那种代换?

网友:
用另外一块板的CPU座傍边的场馆代换就可以了,那里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只要是功率大点的管子就可以!!!

网友:
N沟道的用CPU供电的管子均可

网友:
拆旧板CPU供电管来代时一定要小心不要拆到LD1010D的 ,一般用06N03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板上的CPU供电管都可以  除了LD1010D LD101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