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电脑945的板,重起不亮?

楼主(2010-08-01):
保存不了CMOS保存之后就不过内存跑C1报警清除CMOS又可以正常系统下也稳定。已经用洗板水清洗过内存槽。怀疑是CMOS电路过南桥(SIS965L),南桥坏会出现这种故障吗
清除cmos

网友:
先刷BIOS或者换芯片刷BIOS试试
RTC电路外围也要检查,CMOS跳线是否正常,跳线帽处的电压正常否,32.768更换一下

网友:
这好像不是BIOS的问题,我也有遇到过,
我的是要BIOS电池放下电就好了,但现在还是没修好

网友:
简单任务
的帖子
那板子应该是IT8705的I/O吧。。。可以先换个

网友:
先刷个BIOS把。。还有注意CMOS跳线 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