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IC读取器(握奇CRW-II)有谁修过吗

楼主(2010-08-01):
接电,要么两个灯都亮,要么都不亮,正常时是红灯闪烁,换电源处得电容,可以用两天,过了就不行了,现在我把电容都换了,故障一样了,还原一样,电容是25V10u的,有两个,有谁修过吗,能说说嘛,电源是5V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电源插座容易出问题

网友:
数据线换了试试

网友:
读卡卡座看看,我都是换卡座基本就好了

网友:
给主板的U口5V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