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26W,开机屏闪,指示灯也一亮一灭。

楼主(2010-08-01):
接到一个优派VA2226W,开机屏闪,指示灯也一亮一灭。开始认为是高压故障,拆机。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正常,断开电源至高压板电源,指示正常点亮,故确定是高压板故障。麻烦从这里开始了,接上通用高压板(此高压板能点22宽屏),还是屏闪,指示也一闪一灭。用4条15的灯管也是如此。用万用表量5V,18V 随着指示灯,高低发生变化。看来,是电源带载不良造成的,换高压板电容,整流二极管。开关管取样电阻,均无效果。换过1815,431。水平有限,没有办法了,无从下手,故请教各位。此电源管理芯片为P1337。现上图,

网友:
换下电容 看看是不是有不良的,
   你那种情况,三星显示器经常碰到,指示灯也跟着闪,跟驱动板也有关系,你不妨换通用板上看看,是不是能解决。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换下P1337看行不行

网友:
谢谢,P1337正在淘宝的路上,有什么不好消息,我会上传

网友:
呵呵...楼主别插屏线看下还闪不?优派的屏爱坏!

网友:
不可能是屏的事,我不插屏线。只用4根15的灯管,也是这个样的。

网友:
肯定是高压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才会出现一闪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高压的事,我断开原板高压,用通用高压条还是这样了

网友:
你把高压部分的供电断开试一下,你的图片看不清,不过我标的地方应该是高压供电的保险,你断开再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保险是5V 的,并不是18V那个。用通用板也是一样的,确定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那个保险绝对是高压供电的保险,只有5V是因为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你标的好像是电感吧,你看一下元件边上的字,L开头的是电感,F开头的保险

网友:
12v 5v 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有的显示器上面12V是用电感接过去的楼主看一下12V的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你换了高压板还是保护,那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忧闷中,换了P1337还是一样。求救中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的,你要什么参数我可以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