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0-08-01):
USB无法使用,南桥换了也一样。阻值在440左右
机子是神舟优雅W734S,谁有图纸,能否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USB供电是否正常,接口接过没有?

网友:
USB口后边的元件有问题也可能导致U口不好用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信号线上是否有损坏零件,南桥是做过了,但是是不是一定做好了呢...

网友:
400多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驱动装的对么

网友:
先看USB供电是否正常,阻值在440左右,应该正常;数据线设计一般串电感连SB(南桥),主要看数据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