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NV的板子北桥

楼主(2010-08-01):
NV的板子北桥上的贴片电容阻值多大正常?我这有一个板子,桥旁有一MOS的D、 S极阻值为3
、测桥上的电容阻值也有5个为3、这个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有点偏低
一般NV 6100的北桥供电管输出对地有十几欧

网友:
可我这有一个*****NG82-LM的板子北桥旁的MOS 对地001可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的板对地3 的话  可能是桥挂了
单桥用灯座看一下  打USB  BIOS数据线的值来看一下  一般都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