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30 内存供电低

楼主(2010-08-01):
被客户带电拔插内存搞不亮了 跑D1  现在内存供电只有0.88  也就是SC1485的24PIN输出为0.88 目前换过北桥 换过SC1485 排除24PIN后级的电容等都没用 电压还是不起来  郁闷中 求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
打下SC1485的24PIN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也许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