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7600GS 偏色 怎麼回事?

楼主(2010-08-01):
RGB阻值一樣  拆下相連的電阻在打阻值也一樣 是不是GPU挂了??????

网友:
拆下剩下RGB 3色直连核心3条线,分别测阻值,一定要剩下只有直连核心的3条线测,不然线上相连的75欧电阻影响测量,一样说明核心坏了从DVI口飞线吧

网友:
    拆了750的電阻 測VGA口的RGB 不會無窮大 阻值一樣 這樣做對不?、?

网友:
看看电感坏了没有!!!

网友(点评):
電感好的

网友:
看看DVI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飞线吧
如果连DVI也不正常 那就算了吧

网友:
实测 对地压降值 是多少?

网友:
正常拆掉电阻都是120--140之间,如果不正常可以用断线法来确实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