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0-08-01):
昨天收到一台DV2000的本本,做系统蓝屏,本想是个小问题,就没有在意,早上来了以后把硬盘全格了一遍,还是蓝,与是换内存,改用安装版,清风扇,最后没有办法了,给客户说了声就把显卡做了,可没有想到还是不行,想改一下blos里面的那个选项却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BIOS把萨SATA关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965的刷BIOS试下。

网友:
你是不是要做XP啊    做完之后走完滚动条就蓝屏。有几款是不支持XP的

网友:
如果一定要装XP就刷BIOS,不然就装WIN肯定没问题,这个和显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