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BENQ笔记本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0-08-01):
系统重装也不行,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网卡

网友:
看下是不是bios里边禁用了,如果没禁用就换网卡芯片试试吧。也可以卖个usb的网卡给他,就省了拆机修的麻烦。

网友:
查网卡供电,如果有供电,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点评):
网卡也有时钟复位

网友:
MINI PCI 的插上去 或者 USB 的吧 一个也就30 多块钱
上次一个IBM 我修网卡 修大了,最后都换板子了
建议不动带风险的手术就不要动

网友(点评):
不打没有把握之战

网友:
建议换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