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10GL-ML可以上CD3.2G的U吗?

楼主(2010-08-01):
手里有块磐英6E910GL-ML的板,之前用的是CD2.66的U,前两天检查时发现爆了10个电容,之前也爆过几个的了,一气之下,把所有6.3V1000uf共17个电容全部换掉了,因为那只2.66的U不在自己手上,就拿了只P42.8G的U试机,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上网查了下,原来910的板上不了800的U,换了只CD3.2G的U,还是点不亮,难道是这块板上不了3G以上的U?昨晚用测试卡打了些值,
内存:主供电2.604,2.5V 2.604,时钟固定不下来,从300mV到1.3V之间跳变,辅助电压1.3,系统总线3.444
PCI:复位3.446,+3.3V 3.365,+5V 5.12,+12V 11.98,帧信号5.12,时钟33MHZ 1.658
CPU带灯负载:VTT 1.209,复位261mV,VTTSEL 0,GTLREF 0.803,VTTPG 1.206,PG 1.205,时钟346mV
CPU不带灯:PG 1.204,VTT参考电压1.207,复位1.205,时钟362.9跟368两个,核心电压1.226
为什么带灯跟不带灯测到的复位相差这么大?下面是带灯图,有两个灯不亮。

网友:
高档主板支持垃圾CPU  高档CPU不支持垃圾主板   上快垃圾掉渣U试试   要么北桥虚汗了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都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买这样的板,也没有显卡插槽,下午回公司换了只CD2.66的U,可以开机了,等一下还要测试一下,看稳不稳定。

网友:
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时钟电压固定不下来,一直在跳变,测试华擎P4VT8+时是可以固定到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主板的稳定性?

网友:
CPU座空焊或者北桥空焊了`

网友:
北桥或CPU座 虚焊

网友:
座子焊了,  在就是查一下北桥也可能空焊

网友:
有没有好?

网友:
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换个U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