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45GVB BIOS

楼主(2010-08-01):
求845GVB BIOS 进系统进不去 换过硬盘,两块板子都是进不去系统,跑码正常.....
进不去系统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CPU 和内存 还有显卡也换换
有时候这些也会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
把声卡,网卡 75232 等芯片拆掉,慢慢试吧!!!

网友:
先在BIOS下屏蔽外设 。不行再刷BIOS看下

网友:
进不了系统一般都是外设问题多一个个的屏蔽

网友:
让你跪CPU
的帖子
进不去系统先在BIOS里面把网卡 声卡 USB COM口 并口等关掉后试 不行的话就再刷BIOS 如果是杂牌板的话 就只能找公板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