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请教P4电源线四口插头经常熔断的故障。

楼主(2010-08-01):
一个杂牌的电脑电源,由于P4的CPU四口插头的电源线长度不够,不能直接看插入到主板的CPU四口插座上。故需要使用四口的延长线,故障就出在延长线经常发生熔断,导致电脑不能正常工作。太概一个月多熔断一次。请教大虾指点迷津,这种故障是电源的问题还是P4延长线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发生熔断的位置是在延长线的头部,两根黄色线同时熔断,黑色线没有熔断。我使用了D型电源线转P4的电源线(一根黄色的和一根黑色的)也会出现熔断现象。

网友:
未从见过此现象。

网友:
应该是延长线的质量问题,把延长线的插头取下用锡焊牢看看还断不。。

网友:
延长线 线号小。
你把烧的延长线剪开看看,估计细的可怜。

网友:
谢谢楼上大虾指点!

我看了下熔断的延长线,外皮写着:20AWG、300V、85C的字样。

奇怪的是,我使用同样的转换电源线在其它机器里工作,用了一年多都没有出现电源线被熔断的故障。

网友:
P4对12V辅助插口索取电流大,P4高耗低能。

网友:
D型插口金属片接触不良产生内阻,电流流过内阻产生功耗并转化成热能导致接口线熔断。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指教。

金属片接触不良产生了内阻,结果导致接口处与电源线出现熔断。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虾,能不能把P4的延长线与原电源的P4电源线头部接口剪掉直接用绝缘胶布连接?本人是小小白,请大虾不要见笑!

网友:
可以的。要焊接。最好适当夹细一点插口,使接触更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