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P4电源有5V待机但不通电(修好了)

楼主(2010-08-01):
原来烧了保险,整流管,两只13007,换了上5V待机和PSON5V也出来了,但短接绿线不通电,IC一个是LM339N,一个TL494,如何下手?

网友:
你查下13007的基极与变压器之间的而极管与电阻,应该有坏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等会有空试下

网友:
测量4、1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哥们  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样    把开关管基极的1欧姆电阻也换了  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郁闷中

网友:
1】TL494  12脚有无工作电压 15-25左右。
2】TL494   8,11脚有无脉冲电压输出。
有,往后查推动管集电极工作电压,功率管基极电压。
没有,重点在393  2脚到494的   4脚。
杂牌电源,修它也没多大意思。

网友:
谢谢各位,在查发现494旁坏了两只C945三极管,换上后现在好了。

网友:
杂牌的坏945的多么?修长城的多没见怎么坏的

网友:
杂牌的电源质量太次了,划不来修,好电源修着还行。

网友:
顾客可不这么想啊~!杂牌电源它好歹也是个电源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长城电源最好修 杂牌的可以   一般坏的零件都差不多

网友:
砸牌子的最好还是别用有点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