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键盘鼠标没5V供电

楼主(2010-08-01):
客户送修个主板,说键盘鼠标不好用,我把排荣拆了,不好用,我测没5V供电,然后线跑到USB,也没5V电压,这个怎么修呀,我知道5V从电源的5V过来的,电源有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有短线的。。可以直接拉个5V

网友:
USB应该也是双供电,待机时5VSB供电,开机时为5V供电,如果想省事,直接拉个5V过去就行了。如果有时间,可以跑一下USB供电电路,更换相应元件。

网友:
USB的供电脚连接的保险烧了吧

网友:
跑下线路啊
基本都有是 鼠标PS/2 和USB 共用1路线
一    5V过一个小保险 过来
二    5V是通过一个场管稳压来的
三    5V通过一个4500M之类 稳压来的

网友:
注意看有没跳线帽 有的用双MOS管来供电的 如4500 4609 。MOS一般在USB口后面 坏了可以直接连线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不同  供电的方式也不同  最好说明一下什么牌子的板  什么型号才好说  一般5V没有 在键盘供电针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无供电的话  那么一般是保险坏  双路供电坏  跳线没有跳

网友:
问题解决,是以个USB被插坏了,针脚接地了

网友:
先查一下你的5V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如果正常就跑一下线路。有一些是从电源直接过来的。有5VSB和5V的。还有一些是通过MOS管过来的。

网友:
应该有个8脚的芯片坏了,顺着5V找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技术小组不能发短消息,上假负载1.5V正常。。上CPU后1.5V被拉低到0.23V  不知你说的1.5V是什么供电?CPU的吗?

网友:
不一定是5V直接过来的   还是要理线路    觉的太麻烦就用表测一个5V的电压直接接到USB的5V脚上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就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