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笔记本白屏故障

楼主(2010-08-01):
客户拿来的海尔T621笔记本白屏,但是硬盘的灯在正常的读取数据,说是用的时候被雷击成这样了,拆机,因为是白屏就测屏的供电,+3VLCD_CON为0V,测到Q8的2脚没有高电平DISP_ON,而DISP_ON是直接进显卡的,测对地阻值只有5欧,我把Q8的3和1接通后+3VLCD_CON出来了,白屏现象没有了,但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显示,显卡上的电容供电也测了正常!是不是显卡挂了!

现在测digital_clk信号是从时钟芯片过来的,没有电压!

网友:
我看是显卡要换一个啊

网友:
把Q8拿下来,再测测DISP_ON信号对地阻值多少,如果还是5欧,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在测一下如果屏上的信号电压都正常的话,那就换显卡吧。

网友:
雷击的话不会坏显卡吧?  但楼主描述的症状的确是显卡坏的症状,要是我就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看下万用电源,如果停在1.2v,直接干显卡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提供下图纸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现在测digital_clk信号是从时钟芯片过来的,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下图纸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引用 网友A:

网友:
显卡换了,对地正常了,再换了Q6白屏也解决了,现在是外接有显示了,就是内屏没有显示,屏都亮了,信号线对地都测过了!现在测digital_clk信号是从时钟芯片过来的,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有啥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