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865GVM 开机跑c0

楼主(2010-08-01):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  开机跑co c1 cpu 座加焊过了

还是没用  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哦。。。

网友:
这种问题大把的 你要说详细点啊

网友:
你先清一下CMOS,不行刷BIOS,C1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看看是不是 它的问题!!

网友:
C1 还要看有没报警声  没报还没到内存可能是桥,有报警就查内存供电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两位测卡还是四位的?如果是两位的 那么查内存工作条件   四位的为CPU不过  查所有供电  时钟 PG  复位  再就是晶振 刷BIOS  拆网卡 换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