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开不了机

楼主(2010-08-01):
待机电压0.03 开机后跑到0.85 南桥我换了但是是不行 那为高手指点一二
开不了机

网友:
m200 通病 是 NEC大电容 能导致 死机 花屏 掉电...不知道跟看不开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
先修了NEC大电容再试试

网友:
0.85应该到CPU了吧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不上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