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基c5707

楼主(2010-08-01):
请教个位前辈为什么一直烧c5707呢,我换了三次都烧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问题,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啊

网友:
变压器也坏了,,,,

网友:
换旁边的电容和加焊背面所有的元器件

网友:
c5707坏了要不要跟着换它的控制管呢

网友:
变压器坏了有什么方法测量它的好坏吗?

网友:
5707要两个一起换,换完加焊电容电感,高压线圈

网友:
如果有二组,相互对比一下了。同一绕组,相差不会太多了。

网友:
测下两个变压器的各个引脚,对比它们的阻值。两个变压器的要一样。

网友:
0.22UF电容\两个C5707\FU9024全部换,如果还烧,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一直烧5707应该就变压器,要不你把两个变压器调换一下是一下还烧不。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变压器,我修了好几个就是变压器不对了。一上就烧5707。调换是一下吧
!!!

网友:
高压不正常会不会造成图象显示有点花屏呢,我现在修好了,但是图显又不正常了,

网友:
5707要一组一起换的,再加焊一下线圈。

网友:
如果高压板不良会造成图象显示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