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94-m3 跑26不亮

楼主(2010-08-01):
精英 694-m3 跑26不亮 报警 刷 BIOS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过1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的主板跑26就亮了    你拔掉显卡看看报警吗  还报警就内存没过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可能已经修复,发贴只是为了与大家分享。
跑26不显示最常见的就是BIOS,显卡,北桥及其到接口线路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