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有待机5v ps-on 5v 不通电

楼主(2010-08-01):
手上有一个电源    ,接手时检查  更换保险、整流桥、13007用13009代换。13007基极相连的1欧电阻也换了 ,待机5v电压 和ps-on  5v正常输出  ,短接绿线和黑线,其他电压没有输出 ,电源不工作,芯片组用的是7500和339   ,7500的12脚有11.8v供电  14脚有5v输出   8脚和11脚在短接前后有跳变  2.2--1.5v跳变。4脚短接前后有4v-0v,
现在没有思路了 求助  各位高手帮忙

补充:[/fly][/fly]推动管测量阻值正常,开关管基极1欧电阻及2.7k电阻正常     无解中

网友:
如上图,查查中间环节:推动部分的两个小三极管部分,和功率管基级部分。

网友:
楼上兄台说得对,查8脚和11脚连接的三极管和二极有无不良,之后再查两个功率开关管

网友:
查推动管及主开关管部分的工作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推动管测量阻值正常,开关管基极1欧电阻及2.7k电阻正常     无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