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8-01):
我一个长城300P4-PFC无SB电压 无PS-ON电压输出
其它也无任何电压
保险管没坏
元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无SB电压,先修好辅助电源,有了5VSB,也许就全好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找下图纸对照查一查   电源里好像有个待机管理芯片

网友:
多是付电源的启动电阻坏

网友:
先量一下大滤波电容和桥式整流电路有无损坏,开关的B极限流电阻有无损坏,二极管、保护电容等。以及辅助开关管本身有无不良,还有开关变压器

网友:
我看你好象不懂电源的工作原理,先去充充电吧,这个电源还是给专业人士修吧。象你这种电源,你应该先修5伏VSB,然后再修主开关电路

网友:
故障解决,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3947一样,电阻开路,不过该电阻在我电路板编号是R1

网友:
先查一下300V直流滤波电容,和交流220V滤波电容,电感有没有损坏

网友:
那个电阻好像5V开关管那里的

网友:
从13007或是13009那块查起,先悍掉13007连着散热那块, 然后查查附近的电阻,稳压管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