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0-08-01):
兄弟手中有一块华硕P4M890CPU不工作     ,时钟  复位都有电源ic也换了 还是不行主板其他供电正常有哪位大哥指指, 高招。谢谢了

网友:
刷过BIOS,打过AD线了吗?你所说的其它供电都正常,都量到了哪些?如果的确都正常了,做前面说的那两个操作。

网友:
哦    我刷BIOS试试

网友:
CPU座虚焊吧~有没有试过带灯检测卡?

网友:
怎么不先用假负载测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