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pree(翰视奇?)M19W2 液晶断电故障

楼主(2010-08-01):
一hannspree(中文名称是“翰视奇”吧),19液晶,型号为M19W2。故障现象为:开机不接VGA信号,电源指示灯变绿正常,但仔细看可见轻微闪烁,屏幕提示“请检查信号线”字样,几秒后,指示灯变黄,显示器黑屏进入节能状态,这都正常。
然后接入VGA信号,指示灯变绿然后飞快的熄灭,无显示,再按电源键无法开机。

此机带音频以及HDMI接口,起初以为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拆开一看,大电容无鼓包现象。再测试,发现关机时5V、12V电压均正常,开关机信号为0V。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既然电源板正常,那就要看看驱动板了啊,驱动板控制着所有

网友:
电源问题,,,,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测VGA接口1.2.3.13.14脚的阻值,阻止正常就清24C,再不行就刷MCU,还不行就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