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45P-G检测卡C1-45循环

楼主(2010-08-01):
技嘉8I945P-G检测卡C1-45循环,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唉,真的是条子问题。没想到呀崭新的条子出问题,谢谢了

网友:
有好多条子不兼容  自检不过

网友:
因该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就行了。

网友:
测内存各个供电 正常刷BIOS

网友:
C1-45循环,加焊北桥,就好啦!

网友:
一般我都先刷BIOS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