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主板跑E0 00 自动重起

楼主(2010-08-01):
七彩虹 P31主板跑  E0 00  自动重起  取BIOS下来不会重起。电压、时钟正常.  BIOS重写过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  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打内存数据线组织  看看北桥虚汗没

网友:
加双核U和DDR667以上的2带内存!!!

网友:
主要是内存,和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内存肯定会不定的重启  用双核的U  667以上的内存  如果还不行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检测到内存就重启不是内存就是北桥的问题啊,你查查吧

网友:
补充一点,我的是775针插式U座,原来客户送来是断了两要针脚的,换了U座就成这样了,不会是U座的问题吧,我对U座用带灯检测过了的,没问题的,阻值也都正常的。内存时钟只有0.7几,时钟IC是RTM875T-531的,会是北桥还是时钟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