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 P4I65GC的板子 黄12V 和紫5VSB对地短路

楼主(2010-08-01):
一块杂牌 P4I65GC的板子 黄12V 和紫5VSB对地短

求维修思路  ?

另外有一个IRF 540N的管子 寻求代换的元件

网友:
12V  短路 是搞定了 ,但 5VSB 还是对地短,  一开机 CPU风扇转一下 就停了  继续求助 5VSB短路

网友:
5vsb:杀网卡, IO,南桥

你先测一下USB口的数据线有没短路,有的话直接杀南桥

网友:
这只能跑线路了  看看5VSB到哪个 稳压管  稳压管转换到I/O  南桥那些  一步一步拆 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到USB供电口了!!!

网友:
12V短路可能 CPU供电 电源IC LM358 等IC 5VSB短路南桥I/O坏的多 网卡一般用3VSB

网友:
5VSB短了,一般查需要待命供电的元件。南桥,网卡,1394,IO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与5VSB同时短路  那么一般是主板上的双路供电管坏了  看一下12与5VSB是不是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