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看一下这什么屏

楼主(2010-08-01):
一台ESPEND LA720 17寸液晶显示器,烧坏后上一家维修站做了以下处理
1、修好电源板,加焊了驱动板上的GM5621以及屏的主控IC,故障为有背光,无任何内容显示。
2、显然经过共用板点屏,没有成功,
  以上痕迹证明有以上两种方法点屏,没有成功,现在客户送到这,看了屏的编号,不知什么屏,有代用驱动板,可不知屏的MCU驱动,特发屏照片,请大家鉴定一下,看能不能搞成功,

网友:
写的很清楚的,是BOE屏呀,,就是京东方的屏,,这屏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京东方的垃圾民屏。

网友:
这是那屏的资料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了还不行就肯定是屏坏了(我们有专门点屏测试用的驱动板)。可以换屏IC试试,以后遇到屏IC了不需要补焊的,补焊了没用,屏IC不容易虚焊的。我是从来没见过屏主控IC虚焊的,一般出了问题只能换IC。

网友:
屏芯片确实没见过开焊的,,,倒是烧掉坏掉的多,,

网友:
北京 京东方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