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怎么使用

楼主(2010-08-01):
有谁用过频率计,是不是频率计可以看出这个蕊片有没有工作,还这个蕊片的频率多大呢,现在很多主板不知道蕊片是不是工作了,用频率计好用吗?

网友:
示波器吧 一个意思啦   有了也看不出芯片工作了没  只能知道这个芯片有没得到相应的 频率   想%100没门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出蕊片工作吗?如果示波器可以就买示波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来测电路中某点的频率然后显示出来 比如测32.768 晶振的他就会显示出测到的频率,然后你对比看没有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