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120

楼主(2010-08-01):
请问apw7120能用什么代换,控制内存的IC

网友:
RT9214 还有一个叫652O的也可以带常用于技嘉的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上的兄台说得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7120可以用以下几种互换
APW7120   RT9214   FP6321  ISL6545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用一个RT9214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