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接上IDE数据线,光驱就不通电。

楼主(2010-08-01):
技嘉8I845GV,接上IDE数据线,光驱就不通电。
硬盘也不认。
请教一下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解决的思路如何?
硬盘

网友:
IDE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换一条试试

网友:
说的太片面~楼主最后说具体点 你是不是换过数据线~

网友:
先换个光驱确认本体没损坏 在侧IDE的数据地址线是否短路 还有注意39PIN也会引起故障

网友:
把IDE接口的值有不对的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让我心动
的帖子
测IDE的1脚复位正常不正常 再打IDE数据线的对地值 来查看一下是不是南桥 有问题了

网友:
IDE的1脚复位电压为0.7V,很不正常,但可以开机显示,就是接上IDE数据线会令光驱不通电。也不认硬盘。

网友:
已经换过 数据线了,绝对不关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IDE 1脚复位应该为3-5V

网友:
IDE复位不正常,建议考虑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