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不知什么问题,师傅们帮分析下

楼主(2010-08-01):
   今天收到一块昂达945PLN的板子,测各电压都正常,就是CPU那一块很烫,但电压也是正常.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是不走码吗?  电压正常,那时钟,复位呢?

网友:
走不走码呀?

网友:
呼。问题表示不清楚!时钟、复位呢?情况如何?

网友:
CPU那边很烫,很有可能是CPU电压过高了,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什么?

网友:
如果CPU供电电压正常
还是发热
可测量MOS管极G的电阻电压是否平衡,电压是否一样
输出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BOOT脚外接的升压是否有问题

更好一下输出端滤波电容,排除其漏电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跑码  很烫的话  这种问题一般要用示波器测每一相的波形了  波形正常的话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时钟复位都正常,也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