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线接地风扇转,上板马上自动保护

楼主(2010-08-01):
一台杂牌电源,电源绿线接地风扇转,但上主板,一按开机,风扇动一下就马上停止,进入保护状态,再开,开不了,要重新插拔电源线,才可以又重复上述故障,请问维修过此类故障的高手,应该重点检查哪里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

网友:
对换个电源试试,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多是电源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拆开来看吧

网友:
强调查一点,主板没问题,拆开电源看,很干净,无异常,电容也不鼓,请问修过此类故障的,重点应该查哪些元件

网友:
关注中,手头正巧也有这样一个现象的ATX长城电源。

网友:
我遇到给几个这样的问题,在更换了电源次级LM393旁边的C1815后故障排除,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检查电源

网友:
接假负载测试一下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
这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问题已经查到了,是经过输出变压器再到达林顿管整流后的线圈出问题了,问题来了,我用旧电源上拆下的线圈代换上去,应该匝数不同,不能用,请问,这个线圈有什么作用,能不能直接用导线短接

网友:
输出变压器再到达林顿管整流后的线圈出问题了?
出撒问题呢?短路?开路?烧焦?
这个线圈是储能电感,不能短接!

网友:
如果是楼上所说的是储能电感,哪应该就是短路了,储不了能,结果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有什么办法自已DIY一个电感呢?匝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个线圈是很难自制的,如果真是储能线圈的问题,那这个电源基本不用修了,不过我修过的电源还没有开关变压器坏的。

网友:
ATX接入主板,不短接开关键,看5vsb是否正常

网友:
储能线圈和开关变压器是两回事吧,这个储能线圈的确是坏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有轻微烧焦的迹像,而且,通电后不上主板风扇是能转的,但发烫储能线圈很严重。
另外,开关变压器坏的我也碰到过几台,多数故障是匝间短路故障,表现为输出电压偏低,且不稳定,变压器引脚有打火的迹像

网友:
按原匝数重绕一个,可以用的,我试过,注意其中有个绕组是反绕的

网友:
主板无问题就是带负载能力不够,检测电源全部输出端电容,最好全部更换。

网友:
先换次级电容,再检查几只肖基特管有没短路。最后试换339或494、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