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通电几秒断电、再通电一直重复

楼主(2010-08-01):
一主机,按电源开关后,风扇转几秒后就停。接着又转。几秒又停。然后又转。当时把灰清理了一下。恢复了一下CMOS。还是不行,后来把显卡拿下来好了,以为是显卡的事,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后来插上诊断卡看能跑码到哪里,结果插上诊断卡跑码正常。进入系统玩着也正常。  后来再关掉把诊断卡拿掉,也正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呵呵,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很怪,插上诊断卡就能解决,遇到好多回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CMOS出错。。有时候在修板的时候清除了 就好了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 有些主板就是有点贱 pci需要插下才亮~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拿出来走C0,怎么清COMS都没用。拿出来插上诊断卡就好了,不知何解

网友:
呵呵。光插诊断卡就已经帮我解决过几块板了,呵呵。这东东不好说,就像是清COMS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
有些问题说不清摸不透,弄OK了就好

网友:
我技嘉845的主板内存接触不良就是这样,你把内存插好或换条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