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用适配器暗屏,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0-08-01):
IBM T41的机子,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马上暗屏,拔掉适配器又马上有显示了。暗屏时还有显示的,就是没背光,单用适配器也是一样的暗屏,与液晶、高压条、灯管部分无关,用其他同样的机子整个液晶部分换过来也是一样的。经测试,用适配器时缺BACKLIGHT_ON电压3.3V,用电池电压正常,换了PMH4、H8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缺BACKLIGHT_ON电压会是哪里的问题,与显卡有关吗?因为显卡灌胶的,不想贸贸然动显卡。

网友:
把BACKLIGHT_ON电压与主板断开,然后单用适配器时找一个开机以后有的3V接过去,请你参考。

网友:
实在不得我也打算改电压修复了,这机子报了修显卡的价钱,所以想修好它,也想弄懂原因。谢谢提供建议。

网友:
把   BACKLIGHT_ON信号到PMH4的PIN翘起来就OK了

网友:
把   BACKLIGHT_ON信号到PMH4的PIN翘起来就OK了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明天试一试,谢谢陈师傅!

网友:
我有一块R60的板也是屏暗,不知用这个方法弄行吗

网友:
把   BACKLIGHT_ON信号到PMH4的PIN翘起来就OK了
引用 网友A:

今天试了,断开PMH4的55pin用适配器开机时BACKLIGHT_ON有3.3V了,可是一进入系统又出现老样子了,还是暗屏,还是用电池就可以,郁闷ing......

网友:
这种故障是东芝M系列的通病,解决方法是把CPU座下方的大个的滤波电容更换掉,这种电容用风枪吹很容易爆(只能用风枪更换),换成八颗混连的小的滤波电容就好了,不知道IBM-T41的能不能效仿,请试一试看看,

网友(点评):
胶柱鼓瑟 以偏概全

网友:
换一下U61 和U28实在不行就只有杀显卡了
U6116PIN经0欧电阻到显卡是显卡发给U61的。量量。

网友:
值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换一下U61 和U28实在不行就只有杀显卡了
U6116PIN经0欧电阻到显卡是显卡发给U61的。量量。
引用 网友A:

PMH4、H8、TB62501都换了,R579没问题。最最郁闷的是,从高压条上断开BACKLIGHT_ON的线路,直接用屏供电3.3V也是到过完滚动条就暗屏了,这时VCC3P电压也没有了。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单用电池就没问题?这样代表是不是一定要焊显卡才能解决问题了?这显卡在以前的土炮时留下了暗影,不容易焊成功,加上这个又灌了黑胶,又是这个现象。看来得定芯片回来了再焊显卡了,这个叫有备无患。谢谢大家的回帖,特别感谢陈烨林师傅的指点,等我换显卡成功了再上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围观等待  楼主解决后给大家说下啊

网友:
你这个方法在R60机上不行呀

网友:
应该是把

信号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没有看看extpwr这个信号吗

网友:
非要动显卡吗,万一换完机器不亮怎么办,我看还不如改个高压板,这样起码能正常使用

网友:
直接高压条飞线到屏主供电!!!

网友(点评):
我在1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直接屏供电也不得。

网友(点评):
我在1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直接屏供电也不得。

网友:
唉。楼主真有耐心。这们的板子我都懒的搞了

网友:
  查下点位图吧 空点很多的

网友:
何必呢,楼主!!!
如果要修好机器,哪就飞线,从屏拱电加个电阻飞到高压开关,你犯了个大错,没有脱开高压开关与主板连接,当然弄得屏供电也没有了。为什么?想过没?因为屏开关无电压时,拉低了屏供电的电压。
楼主研究精神可嘉,但不可扬,你换出来故障件了,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吗?不是有图纸吗?想明白怎么回事,哪还不如分析图纸,查找高压开关条件,不是动不动就上台动刀的啊。。。。

网友:
-VGA_BLON这个信号有没有PMH4呀,

网友:
掉点了啊
比较头疼呢!
搞不好就报废了,飞线试试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