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亿能DDR2-667 512MB内存的颗粒可以用什么其他内存颗粒替换吗?

楼主(2010-08-01):
         亿能DDR2-667 512MB内存 有3个内存颗粒坏了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内存颗粒,请问亿能的内存可以可以用什么牌子的内存颗粒代换?或者谁有亿能内存颗粒的 价钱合理 可以淘宝交易一下 只要3颗 不要多      亿能DDR2-667 512MB内存 有3个内存颗粒坏了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内存颗粒,请问亿能的内存可以可以用什么牌子的内存颗粒代换?或者谁有亿能内存颗粒的 价钱合理 可以淘宝交易一下 只要3颗 不要多

网友:
楼主,你太小心了,随便换,威刚,现代都可以,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
威刚估计行 我看了电路板走向 和威刚的一摸一样~~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傻吖. 颗粒的问题你看电路板.

  你找一个容量一样的上去就可以了.    你那假如是单面你的就找64*8的颗粒  不限牌子 ( 蓝魔除外)       颗粒牌子不一样假如想撑久一点最好降下频   降到533

网友:
明天拿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