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寸纯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8-01):
开机后,待机灯不亮,里面有轻微的滋滋声响,是什么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你打开检查过吗?后级电路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
你先拆机吧,看看这声音发自什么地方

网友:
大多行管坏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电路如正常在检查行扫描电路,估计也是行管啸叫

网友:
都没拆开,让我咋告诉你呢?
是哪在响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