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逸彩9600GT 显卡屡烧供电管

楼主(2010-08-01):
七彩虹  逸彩9600GT
第一次修的时候发现供电管15N03  短路了  (一大批)  随便换了85T03  当时好了   测了很久
没问题就马上还给客户了
过了几天 又来了  又是短路
这次换了15N03  马上就好了   也是测了很久
又过了几天  又短路了
这次连RT9024也换了
  结果 还是短路!!
难道是主芯片有短路?

网友:
不一定的你测一下RT9024外围 的元件有没坏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反溃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一大批显卡   都这个故障
也没有一片好的做参照的

网友:
外围元件都测过  阻值和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先修一个,这是通病,电路存在故障!
如果是GPU故障,不会烧掉PWM的

网友:
修好在用,是上面的小电容坏了,在加强供电头旁边的MOS管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