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不吸取别人的教训,自己就要出血,28楼更新我的土炮,别笑,确实成功过

楼主(2010-08-01):
昨天我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块680i sli的主板,北桥接触不良,放了差不多快4个月了,今天想起来了,之前自己加焊过反而不亮了,最近一直在琢磨bga,拿出来自己做做吧,就当试验板了,加上自己做的土炮,设定220,等到175多左右,芯片可以动了,怕没有完全熔化拉掉焊点,在等一等,185,听到""的声音,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啊,继续,193,芯片正面看到鼓包了,完了,这回挂了.
           回头来想想问题,发生原因,应该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一直下雨,差不多半个月还多,现在却热得要命,板子我只是放在主板盒子了,没有套塑料袋,放了4个月了,可能吸了潮气,上土炮时没有除湿,结果就像前辈们说的那样,爆桥了.虽然大概知道原因,但是同天在做的8600显卡,芯片拆下来后我曾经水洗牙刷刷,同土炮同温度,没有鼓啊,似乎可以得出nvidia显卡芯片的质量要比北桥耐操.不知道判断对不对,上传北桥尸体,请各位大大验尸,谢谢.

网友:
要是先预热就好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次结果连板子都鼓泡了

网友:
没有焊台,成功率就是不高!!

网友:
不是潮湿的问题是你那机器温度不准导致的

网友:
前两天刚做坏一个ATI显卡 同悲

网友:
还是买台BGA吧, 放心

网友:
我也吹北桥,的爆桥了,还不知道,还一个劲的吹,还是有BGA的好,最近考虑买基地的BGA,你也考虑下吧,土炮太差了,我现在都不想用,

网友:
做桥还是要用BGA做

网友:
买台基地的BGA返修台吧。。

网友:
呵呵,,情况都差不多。还是先把技术练好点一个月能修10台BGA的板子基本就要买了。

网友:
做桥BGA要先把板子预热,在潮湿的天气更要注意,甚至要把桥也要先预热,

网友:
bga的重要性啊1

网友:
其实自制土炮可以完成GBA焊接的,最重要的是经验。。。。。。。

LZ把自己土炮晒晒,也许是土炮的问题,一般来说土炮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不是潮湿的问题是你那机器温度不准导致的
引用 网友A:

不是潮湿的问题,但我想也不是温度的问题,我在基地买的锡球,自己植球,自己上bga,感温器是贴在pcb板上的,我没有用带热电偶的砖,因为我们要控制和监测的是pcb的温度,不是砖的温度,不是第一次拿土炮作bga,同直径的锡球在不同pcb融化温度应该差不多,这次爆桥的原因我猜测是桥的问题,买的时候是公版,监测软件发现有点问题,不管一直用也蛮好,直到脱焊,3年了。这次拆桥时室温35度,升到175度就可以动了,但是板子应该是无铅的,作0.6的有铅锡球时要升到180-185度,室温25-27度,所以我想说换bga机器的话温度设定不对一样爆桥。排除芯片质量问题外,判定温度到的标准只有看那清烟了。

网友:
验尸完毕……土炮要注意,上温比较快,风比较直爽,呵呵,能拿就拿掉了,等等的话就准备验尸了

网友:
土跑温度不能精确控制爆芯正常得很,,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字体啊,都看不清

网友:
爆桥,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从板子上拆下芯片,温度设置好了,没有爆桥。然后拿来新买的桥,按照同样的温度去焊接,居然爆桥。生气。直接差评。

网友:
其实自制土炮可以完成GBA焊接的,最重要的是经验。。。。。。。

LZ把自己土炮晒晒,也许是土炮的问题,一 ...
引用 网友B:

现在相机没有在手上,晚上上照片,不过巨简单,大大们不要见笑。

网友:
呵,板子受潮了。做BGA之前要先预热的,有了这次教训,下次祢就会注意的咯。

网友:
我这有BGA机子 我取南桥时把上面盖子取了下来。。取北桥暴,,现在师傅不让我动机器了。。。。

网友:
还是建议楼买个正规的BGA吧

网友:
不对吧,你的什么桥,175度就能动了吗。温度不准吧,就是有铅的溶点最低也得187呀,土炮肯定有问题

网友:
线预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大致有260度了

网友:
就这个图片来看我感觉一是没有预热,
二是土炮温度掌握的不好.完全对着芯片吹的.

网友:
RE: 杯具了,不吸取别人的教训,自己就要出血,更新我的土炮照片,别笑,但却是成功过

目前的土炮,感温在做的时候我会贴到pcb上,旁边的啤酒罐是用来做支架用的

之前更简单的土炮(也是啤酒罐),也成功做过有铅南桥,用825d+的风枪,板无变形,无变色,无铅温度到不了才做上面的.

我的设备,白光936就不上,825d是基地购得,825d+早些年taobao购的,见笑啊

网友:
可怜哪  看着让人心疼,土包 要靠自己灵活掌握

网友:
也许有人认为我在瞎折腾,浪费资源,呵呵,稍稍交点学费,值得.计划在做一台更好的,考虑直接3温区的.

网友:
怎么土炮只要220度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楼主  牛B 啊     175    我们这边BGA 焊台   要220 的样子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一下zzbyu和信捷致远,我这里的温度都是感温器测到得pcb温度,不是发热砖的温度.

网友:
土炮,果然够十,呵呵楼主我挺你

网友:
哎,杯具,LZ有这次的经验下次就不会在犯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
可能就像你说的是没有预热的原因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BGA焊台吧,这样反而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我觉得是你的发热砖的温度传感有吴,我也是用你这样大小的发热砖来做下加热,就算是3850这样的无铅显卡我一样不掉点的拿下来!我那个是发热砖里面带温度探头的那种,温度控制器设定95度但是发热砖应该差不多200度了!所以我一般有铅的是设定90度,而无铅的就设定105度,上面用个改装的工业大风筒来吹基本上干C61的没拆坏过,加焊也成功,就是不知道有段时间可能天气潮湿吧,连续植珠植爆3个拆机的DBM南桥!我用的是AT 852D的风枪来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刚开始也想用带温度探头的发热砖,但是看了基地的bga,还有其他牌子的bga,有用带温度感应器的发热砖吗,答案是没有吧,elstein的砖也是没有啊,所以我也不用,另外带感温器的发热砖都是陶瓷的对吧,陶瓷烧结要多少温度啊,至少要比发热砖本身发热的温度要高,在烧结过程中保证感温器不会出问题,感温器的质量就非同一般了,价格就不止30块了。我有买了另外的测温器,通过另外测温器确认温控器的温度显示是否正确,量测接近,证明温控器量测是正确的,你说你的发热砖的设定情况而我反而怀疑你的发热砖温度探头有问题,温度探头测得是发热砖内部温度,我们使用的是发热砖表面的温度,你的内部温度比表面温度低,那如何来即时知道发热砖表面的实际温度,本来就是热传导,内部温度低的如何像外界散发比内部高的温度,如果你的理论成立那太阳表面温度几千度,内部就是零下几千度了,这个应该不可能吧。我想bga机器的重点就是控制温度,而我们目前没有bga的情况下作土炮,唯一要控制的也是温度,其他的问题在控制好温度的前提下都好解决。
    可能有点叫真,言语可能有所得罪,请见谅,只是态度一定要严谨,我想基地开发bga时也是抱着这种态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