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故障 郁闷中

楼主(2010-08-01):
三星的本子 没有CPU供电 其他OK 前两天一直围着CPU供电芯片查 没找到问题所在 今天老大发现用手摸这系统供电芯片LTC3728就上电,放开手就不行 芯片换过 外围电容电阻都正常 周围没有晶震 这种故障该怎么查呀!那芯片那么小 想一只手摸着一只手去量电压都不行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温控芯片

网友:
先加IC加焊一遍吧

网友:
这样确实是蹊跷,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周围元件吧

网友:
是不是该芯片某路信号没供过来,没有这信号就不能正常工作。手按上刚好感应了一组信号。所以建议找个资料吧该芯片的工作条件弄清楚

网友:
同志们 芯片都换过了 加焊肯定早就试过了 它的外围电路都是加焊过的 还是没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你用这机子的原装适配器去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上电时序,看CPU是否有PWRE_ON输入,CPU无电压原因很多,要找一些资料看看。慢慢来。

网友:
楼主应该是周边的小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周围元件。。有没少东西

网友:
首先不开机的时候看看CPU供电蕊片有几个条件不具备,然后再找它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