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F4K8AB不触发

楼主(2010-08-01):
一片Winfast NF4K8AB主板不触发,开机针只有0.08V电压很低,跑线发现与IO(IT8712F-A)相连,这样的问题各位是不是就开始换IO了啊?
我直接短接绿线和黑色风扇转可是不复位没有跑码。

网友:
如此说来,你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把 IO脚挑起来开机 针有3.3V就是IO问题 ,没有就查他的上拉。

网友:
3VSB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SB正常!

网友:
查,A14有没有3.3V 精振是起振没,跳线冒正确不,开关针有3V和5V电雅没,在看IO,8712到南桥有高电平没,南桥发送回来有SLS3信号没,在看IO拉底绿线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IO拉低了开关针电压   你可以把IO接开关针的那只脚挑起来后再测一下开关针电压   如果电压起来了  那么就换IO  如果还没有起来 那么找到开关针上拉的那个电阻  可能是那个电阻坏了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兄台我都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错误,我把接IO到开关针的线挑起来后还是一样,这就先不用怀疑IO了;跑了半天发现这个开关针的上拉电压是连到到一个8脚的集成块(4424M  513193),不知道它是啥??
    观察此集成块发现,有四个脚是连一起的,还有三个脚也是连一起的,另一脚就接到了ISL 6504ACR,这应该就是一个场管了,它的供电端和G极都没有电压

网友:
累死了,这个板的线都是跑着跑着就没路了的,这个场管的G极还与单桥相连,等下上个图让大伙看看

网友:
红线部分为相关元件跑出的线路,8脚的元件和北桥相连的地方是不知道跑到哪去了,D极还没有跑出来

网友:
这个主板上拉电压不是5VSB提供的,是由5v_DUAL提供的。5V_DUAL电压形成电路一般有点复杂,与ATX8脚有关。可先ATX8脚跑线路图。

网友:
晶振都搞过了 ?

网友:
兄弟们,不用想了,我打算弃修了,这是人家修过的,搞了半天发现这个8脚集成块旁边还有一个芯片被上一个维修人员搞下了来没有装上去

网友:
不触发 就是待机3.3V没有(指示灯)

而且 只要 接通电源 ISL6504ACR 严重发烫!